[技术问题解答]
k60程序下不进去(已解决)

楼主:
K60, se, ce, ev, ic

他的提示是“Device is secure.Erase to unseurce”,请问这是如何解决???

网友A(2014-04-01):
点击点击unsecure,然后就可以下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击点击unsecure,然后就可以下载了。

但是他只有yes和no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他只有yes和no啊

那就点YES,就是去除保护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点YES,就是去除保护的意思。

可是点了一直没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点了一直没用

点了之后,然后再下载没有用吗?
没有用是什么意思?是还是出现这个对话框吗?

网友A:
楼主,如果还不行的话,建议你看看这篇**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31406
可能是你芯片被锁死了,这篇**讲了如何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了之后,然后再下载没有用吗?
没有用是什么意思?是还是出现这个对话框吗?
...

点了之后他直接就出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点了之后他直接就出错了

截个图给我看看,不行就只有按照7楼我给的链接操作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截个图给我看看,不行就只有按照7楼我给的链接操作解锁。

我发了

网友A:
楼主你好,不知道你使用的是什么板子?
看你的报错情况,应该是IAR配置不对,
你按照我如下的修改试试:
1: flash loader不选

2烧录接口是OSJtag下的JTAG不是SWD。

按照以上配置后,先clean下,然后你在make下。然后再烧录试试。
如果还有问题,截图给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路过

如果对问题有好的想法,也可以直接回答啊,欢迎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不知道你使用的是什么板子?
看你的报错情况,应该是IAR配置不对,
你按照我如下的修改试试:

还是没用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没用啊

你第一个报错应该是flash loader的报错把
Device is secure.Erase to unseurce这个错误是你点到最后才出来的吗?

楼主(2014-05-13):
引用 网友A:
你第一个报错应该是flash loader的报错把
Device is secure.Erase to unseurce这个错误是你点到最后才出 ...

我重新换了一块芯片,现在能下了,估计是片子自身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截个图给我看看,不行就只有按照7楼我给的链接操作解锁。

大哥,你有什么联系方式么,我有些问题想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