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和仿真器不能connect……

楼主(2014-04-01):
DSP和仿真器不能connect,晶振没问题,时钟也正常,还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呢?换另外一块板子可以connect的。

网友A:
DSP和仿真器的型号是啥?

查看芯片供电电压 JTAG电压正确吗?

楼主:
感谢楼上朋友的回复,用TMS320VC5509A,电压量过了,是正常的。3.3V和1.6V。现在开发板都被我弄的也死机了

网友B:
测测JTAG在上电的时候信号的电平
还有测试一下复位信号和LOAD信号

网友C:
也有可能是驱动问题,换个仿真器试试看看。

网友D:
确定芯片没问题么?有时候没有带静电手环不小心触摸到芯片,有可能导致芯片被静电激坏掉。
或者你把仿真器重新插拔几次,我用的seed的仿真器有时候确实连接不上,插拔一下就好了

网友B:
如果不确定芯片是否正常工作 就测clkout引脚看是否有时钟输出

网友E:
检查下看看是不是配置有什么问题,看看那几个管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