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仿真连接出错

楼主(2014-04-01):
使用的是Ti的TMS320VC5509A,仿真器是XDS100V2。用开发板和仿真器跑裸机程序是可以的,但是一旦加载系统跑的话,在程序将要加载完的时候就会提示:
Error 0xA0010002/-1143 Error during: Memory, RTDX,  The memory at 0x00000400 continually
indicated it was 'not ready' All memory operations currently in progress were aborted in
order to regain control of the processor. This is considered a catastrophic event, but the
debugger should  still be able to access memory and CPU registers. System state has been
altered.  It is strongly advised that the processor should be reset before resuming
execution,
最关键的是“The memory at 0x00000400 continually
indicated it was 'not ready'
是什么问题引起的哦?希望大家有过类似问题的可以交流一下哈。

网友A:
可以连接上是吧
程序load之后RUN的时候就出问题是吧
你可以断点重连   在load .out之前先reset CPU一下试试

网友B:
从错误的信息看,应该是你的外面的SRAM问题。你看看电路板的硬件问题。也可能是供电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