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复位后如何能够保持内部ram储存的数据?

楼主(2014-04-01):
每一次复位后都会丢失内部存储的数据,如何做才能够在手动复位后保存内部数据?

网友A:
你可以看看ST的技术参考手册,里面说了有好几种复位模式。

网友B:
所有复位(系统复位、上电复位、备份域复位)都不能保证SRAM中的数据不丢失,因此还是在复位前,把关心的数据写入EEPROM吧。

网友C:
不掉电应该不会丢,但是得跳过初始化清内存部分.

网友D:
不断电的情况下,可以保持ram中的数据:重载 __init,读复位原因位,如果是断电复位,正常初始化 .data 中的数据并对 .bss 中数据清零,否则跳过这一步。

网友E:
那复位还有什么意义?复位。。。恢复原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