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哪一款GSM模块支持HTTP数据服务滴

楼主(2014-04-01):
(无正文)

网友A(2014-07-06):
自己写还是有点复杂,有嵌入TCP/IP的GPRS模块都可以的,你按HTTP的协议做就可以。但如果用嵌入式系统要容易了,配置好系统,写应用层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2014-10-08):
你说的这个功能有应该是域名解析功能,我这有这个功能的模块!加qq724410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