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普通节能灯能否通过移相控制亮度?

楼主(2014-04-01):
(无正文)

网友A:
你先要明白节能灯的原理,你用这个移向办法去调节亮度,相当于是降低输入电源的电压,节能灯本身就是电压波动不改变输出的能力,所以这个想法不可行

楼主(点评):
百度了一下,现在知道了节能灯的发光原理,看来要改变方案了

网友B:
可以做到调光。荧光节能灯,经过整流桥的。所以移相斩波的办法需要移相90度以上才有效果。不过有效范围窄,而且线性不大好控制,另外就是灯本身的滤波电容容量是按正弦波设计的,斩波法不修改灯内电路,可能导致比较明显的频闪。

楼主(点评):
哦,怪不得设置了四个档位的移相,变暗效果不是很明显,而且闪得厉害,谢谢提点!

网友C:
荧光灯节能有限,而且不环保,还不如用LED替换掉,亮度调节就容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荧光灯节能有限,而且不环保,还不如用LED替换掉,亮度调节就容易了...

谢谢关注,主要是房间里的吊灯原来是节能灯泡,应总理要求,现在想改装成可调光的,呵呵,换LED的话怕灯具改动太大,不知用LED灯泡是否可以移相控制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主要是房间里的吊灯原来是节能灯泡,应总理要求,现在想改装成可调光的,呵呵,换LED的话怕灯 ...

LED的,一般也是整流的,普通的斩波法可能有类似的问题。一般是用专门的LED调光电源,工程浩大。:lol
不换灯,就需要将节能灯里面的电容加大一两倍,斩波法就可以用,工程量也相当大。一部分一部分配合装修,慢慢来改还可以忍受,否则就是劳民伤财。所谓的节能、环保其实都是TMD放屁!综合相比,真有那么大的差距?冷静分析比较,不要被忽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D的,一般也是整流的,普通的斩波法可能有类似的问题。一般是用专门的LED调光电源,工程浩大。
不 ...

呵呵,万恶的TB上买了些灯珠回来,准备自己改改,好在只有一间房,到时搞好了献献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