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509DSP的上变频设计 采用AD9857 有谁做过类似的,求指导

楼主(2014-04-01):
基于5509DSP的上变频设计 采用AD9857 有谁做过类似的,求指导,万分感谢,能提供点资料尤其是相关程序,哪怕是一段代码也行。

网友A:
5509用过  但是你的AD是怎么和DSP连接的
是用EMIF接口还是Mcbsp?

楼主:
引用 网友A:
5509用过  但是你的AD是怎么和DSP连接的
是用EMIF接口还是Mcbsp?

用的是AD9857 采用McBSP配置成SPI进行操作,有14位数据引脚直接与DSP连写。通过EMIF扩展到CE空间进行读写的,目前看了以资料,但对于具体程序设计没有一点资料参考。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是AD9857 采用McBSP配置成SPI进行操作,有14位数据引脚直接与DSP连写。通过EMIF扩展到CE空间进行读写 ...

嗯  那你就这样   先把McBSP配置为SPI   调通这个
然后通过SPI把AD芯片配置好
然后通过映射地址区  也就是CEx区
进行读操作   就可以读到数据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  那你就这样   先把McBSP配置为SPI   调通这个
然后通过SPI把AD芯片配置好
然后通过映射地址区  也 ...

好的 我先试着自己做 主要是没有板子可以调试,现在就是要先把方案确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 我先试着自己做 主要是没有板子可以调试,现在就是要先把方案确立

没板子啊   好吧

网友B:
AD9857  是150M的DDS?

网友B:
这个板子不好设计的  里面太复杂了

网友B:
操作的时候 好像还得关闭时钟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9857  是150M的DDS?

最高200M  你用过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高200M  你用过的?

找找TI有没有相关文档 结合Ds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找TI有没有相关文档 结合Dsp

现在就是在看data sheet 。但是心里没底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高200M  你用过的?

这个去年电子设计大赛中有吧

网友B:
应该跟9857差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跟9857差不多的

请问下,参考时钟REFCLK 假如要使用外接的 而不是接MCU设备,怎么设计? 还有PLL_CLOCK怎么接 这些datasheet里都没详细给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跟9857差不多的

我上床个datasheet,你帮我分析分析好吗  谢谢你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下,参考时钟REFCLK 假如要使用外接的 而不是接MCU设备,怎么设计? 还有PLL_CLOCK怎么接 这些datash ...

你根据9854设计应该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上床个datasheet,你帮我分析分析好吗  谢谢你

你是要电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要电路板?

如果可以的话 就帮我针对这款芯片设计下电路图,我再给你发个参考论文是和这个芯片连接的。有时间就帮忙看看,没时间也没关系。我之前没做过,不敢乱画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