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pin正常,地GND pin被烧毁

楼主(2014-04-01):
在分析一起PCB烧毁的案例中:
电源pin正常,且电源电压都正常,但是地GND pin被烧毁严重;
请问有没有电工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啊?
如能分享,感激不尽!

网友A:
接口或线的承受能力不够吧

网友B:
哪个电工没见着烧板

网友C:
冒烟寻常事,爆炸等闲尔:lol

网友D:
GND pin 是指连接器上接GND的脚(或者叫针)么?
若是,则该脚(或者叫针)与连接器接触不好,存在较大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GND pin 是指连接器上接GND的脚(或者叫针)么?
若是,则该脚(或者叫针)与连接器接触不好,存在较大电阻。 ...

maychang老师有见地,目前我们分析也是这个原因
接触不好存在较大电阻,积累的热量将地pin烧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个电工没见着烧板

那肯定的
目前是在分析一个市场返回的客诉烧板问题,百万片级出货量中的一起

网友B(点评):
分析故障,及成因,需要大量现场素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口或线的承受能力不够吧

应该不是,电源pin包括电源部分都正常,数量更多的地pin反而烧毁,不像负载能力不够
而且此处也不是大电流

网友E:
猜测:有电源线和地线的Pin脚碰上了。两根线接触很容易烧焦。

网友F:
电流回路认真分析。
整机全盘考虑;
入手完整故障机分析。均不要二手货。

网友F:
第一手资料自己掌握。否则有些同事电工提供的信息会害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猜测:有电源线和地线的Pin脚碰上了。两根线接触很容易烧焦。

已经排除了,主板有过流保护,实际实验也是会立即断电,不会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流回路认真分析。
整机全盘考虑;
入手完整故障机分析。均不要二手货。 ...

是的,第一手资料很重要

网友G:
很复杂,因为就这么点信息,跟具体电路有关。如果排除外部因素的话,就要考虑几个问题:引脚烧毁时的电流大概有多大?多长时间的过载导致的损坏?什么样的情况可能导致这种损坏?这些都需要很深的洞察力才能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