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7C68013A端点配置问题

楼主(2014-04-01):
  EP2CFG = 0xe2;
  SYNCDELAY;
  EP4CFG = 0xe0;
  SYNCDELAY;
  EP6CFG = 0xa2;
  SYNCDELAY;
  EP8CFG = 0xa0;
我把端点24配置成IN,68配置能OUT,结果在EZ-USB interface上查看,24还是OUT,68还是IN,难度只能固定成这样吗?

网友A:
应该要改那个汇编程序吧,枚举参数是由它控制的。

楼主:
那也只好这样了,谢谢,我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