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晶振是怎么接的?

楼主(2014-04-01):
就是那个STM32f103rbt6的3,4,5,6脚都是接晶振,但是我看见3,4之间接的是32.768K,而5,6脚接的是8M,有些没接那个8M的,这有什么区别吗?求告知。

网友A:
使用的内部晶振吧

网友B:
32.768K是低速外部时钟源(LSE),可以用来驱动片内实时时钟(RTCCLK),
8M是高速外部时钟源(HSE),主要是产生精准主时钟,用来驱动系统时钟;

网友C:
你是刚刚接触单片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768K是低速外部时钟源(LSE),可以用来驱动片内实时时钟(RTCCLK),
8M是高速外部时钟源(HSE),主要 ...

那意思是32K是可要可不要,8M必须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刚刚接触单片机吧。

额 差不多吧 具体就是不知道这是怎么接的

网友C:
哦,那你看看STM32的RCC的知识吧,有个时钟树。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意思是32K是可要可不要,8M必须要?

都不是必须要的,内部有集成的晶振,能跑起来。只是误差精度没那么高。一般建议使用外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不是必须要的,内部有集成的晶振,能跑起来。只是误差精度没那么高。一般建议使用外部的。 ...

哦 懂了  谢谢  有看那个时钟树  之前主要没用过STM32  不懂它这么接的意图

网友D:
外部晶振注意不起振的问题。

网友E:
内部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