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一个关于stm32电源的问题,进来看看

楼主(2014-04-01):
刚看了stm32f103的输入电流最大允许150mA,然后看到PCB板上面有12V转3.3V芯片,输出电流3A,这样接到STM32的电源输入不会烧坏芯片吗,电流超过150mA了。这个我想不明白啊,菜鸟求解答

网友A:
最大输出3A 是指输出电压 没有明显下降的情况下 输出的最大电流

V/(Ri+RL)*RL = Vout  Ri为电源内阻 RL为负载电阻 如果负载电阻下降到和电源内阻相当 输出电压将下降到额定输出的一半

网友B:
输出最大电流是3A,不是固定输出3A,

网友C:
你这只要几百毫安,对那个电源来说很轻松的~  单片机手册上只有电压限制和电流消耗的...这里的最大3A不是说他不能输出几百毫安,对于3A以下,是要多少输出多少,大于3A则很可能会拉下电压,烧坏电源芯片等等。。。

网友D:
概念啊!
i = u / 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大输出3A 是指输出电压 没有明显下降的情况下 输出的最大电流

V/(Ri+RL)*RL = Vout  Ri为电源内阻  ...

谢谢你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最大电流是3A,不是固定输出3A,

谢谢你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只要几百毫安,对那个电源来说很轻松的~  单片机手册上只有电压限制和电流消耗的...这里的最大3A不是说 ...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

网友E:
这就好比市政自来水管网,主管线可以输出很庞大的水量,但并不代表所有的水都流到你家里呀,不然你家就被淹了。呵呵。。。

网友F:
10楼的比喻很形象~~
3A是指电源芯片能提供给负载的最大输出电流,而输出电流大小取决于负载,如果接的负载额定电流是10mA,那么输出电流就是10mA;150mA是指流经MCU回路的电流大小不能超过这个值;两者并不是等同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就好比市政自来水管网,主管线可以输出很庞大的水量,但并不代表所有的水都流到你家里呀,不然你家就被淹 ...

这比喻有意思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10楼的比喻很形象~~
3A是指电源芯片能提供给负载的最大输出电流,而输出电流大小取决于负载,如果接的负载 ...

明白!

网友G:
能那么强的能力

网友G:
不是说一定会用尽

网友G:
器件能力强了不要紧,能力不足就会有问题

网友G:
设计中一般都会留有余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