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路大神解答UCB0CTL是个什么样的寄存器

楼主:
如图 如图  我在看launchpad的I2C传输的代码

还有求问在座的大神有没有launchpad的寄存器的手册呢  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

网友A(2014-04-01):
datasheet上就有很详细的寄存器介绍。没看明白你用的哪款msp430。你根据具体型号在网上找一找

网友B:
叫什么时钟控制寄存器好像 手册上有

网友B:
如果不太一样就打开头文件看看 有时候会用个其他宏代替

网友C:
通用串行通信接口寄存器B0控制寄存器

网友D:
这个可以根据例程来修改的

网友D:
不用自己这么麻烦编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