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关于NRF24L01,十分诡异的问题!!

楼主(2014-04-01):
哪位大神用过NRF24L01做成的模块?我遇到了十分诡异的问题!!求大神帮助!

C:\Users\ZZUROBOT-SHUIXIA\Desktop\qiuzhu

模块用杜邦线把引脚依次连接到单片机开发板的引脚上没有问题,但是我做了一个转接板,把模块直接插接在转接板上然后用盘线再连接到开发板上就无法顺畅接受数据了。转接板已经检查过很多次了,没有问题,我重新做了一个也是一样,问题出在哪里了?

网友A:
电源?(一般是3.3V吧),共地?信号线是否接对了?还有你的图片看不到~ 如果程序没问题,只是用你的转接板后出问题,那就是你的电路接法了。

网友B:
连杜邦线连接都可以,应该就是底板的问题。如自己搞不定,换一个人来看看吧,可能是低级错误!

网友C:
盘线,什么是盘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