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在线仿真

楼主(2014-04-01):
大家好,有个问题想请教大家!问题是这样的:我们做的产品在离线条件下会出现问题,而在仿真的时候不出现问题,我怀疑是时钟问题,那么请问MSP430在线仿真的时候单片机内部的时钟是用的外接的晶体,还是DCO,谢谢!

楼主:
呼叫版主!

网友A:
在线仿真一般是按照PC传输的时钟指令执行的。
建议楼主提供下原理图和代码

网友A:
有网友也遇到过接仿真器和不接仿真器现象不同:https://bbs.21ic.com/icview-698122-1-1.html
重点要对比连接仿真器和不连仿真器时相关电路的电平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线仿真一般是按照PC传输的时钟指令执行的。
建议楼主提供下原理图和代码 ...

谢谢斑竹,问题已经解决,是程序上的一个变量在调用之前未初始化导致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斑竹,问题已经解决,是程序上的一个变量在调用之前未初始化导致的。 ...

呵呵,变量一定要先定义并初始化再使用,没有赋值的变量的确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