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关于KL02 TPM选择外部时钟源计数的问题(已结帖)

楼主(2014-04-01):
目前在使用KL02P32M48, TPM部分想选择外部时钟源计数.
问下外部时钟源是指的什么,我看到IC pin脚复用那边有TPM_CLKIN0,这个是吗?
外部有PWM接入PTA12, 无数据.

已确定是程式问题, TIM DEBUG未开启, TOF状态判定条件设置不正确造成.
结贴. 确定此IC TIM外部时钟可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一般你晚上发的帖子,我们已经下班,所以会第二天回你。
外部时钟就是TPM使用外部时钟来计数,而不是使用内部时钟,如果选择外部时钟,而且使用的是TPM0模块,则你需要在TPM_CLKIN0引脚或者TPM_CLKIN1输入一个供给TPM0的时钟工作。具体是哪个引脚,是通过SIM_SOPT4[TPM0CLKSEL]配置的,0,为TPM_CLKIN0引脚,1为TPM_CLKIN1引脚。
如果还有问题,欢迎提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一般你晚上发的帖子,我们已经下班,所以会第二天回你。
外部时钟就是TPM使用外部时钟来计数,而 ...

引脚使用PTA12, 使用CLKIN0, SIM_SOPT4[TPM0CLKSEL]=0
在初始化部分增加了
SIM_SOPT4 &=~ SIM_SOPT4_TPM0CLKSEL_MASK;
可是依然看不到TPM0_SC_CNT计数

如果使用内部时钟TPM_SC_CMOD(2) -> TPM_SC_CMOD(1)
TPM0_SC_CNT能看到正常计数..

还请帮忙再看看,谢谢!

楼主:
还是没解决...
顶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没解决...
顶一下

楼主不要急,这就帮你看,马上回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