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在开关电源中,用PC817+TL431来做反馈,为什么反馈取样点要选择为电感前呢?

楼主(2014-04-01):
(无正文)

网友A:
有这个说法?

网友B:
你这是正激开关电源吧

网友C:
根据控制学上简单的道理:反馈点放在L之前还是之后是根据系统的要求来的。
1)放在L之前,由于电流波动大,在反馈电阻上分得电压波动也大,IC反馈调节力度大,适用于负载变大大的,但调节的太频繁也可能导致其他问题,需要作出折中的选择
2)放在L之后,~~~~~~~~~~~~~~~~~~~~~~~~~~~~~~~~~~~~~~~~~~小,IC反馈调节力度小,适合于负载变化不大的,但是如果遇到负载突变的情况,则系统输出电压可能会有不正常。
综上所述,放L前还是后,要根据负载变化的情况来决定。
个人总结而已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根据控制学上简单的道理:反馈点放在L之前还是之后是根据系统的要求来的。
1)放在L之前,由于电流波动大, ...

也感觉有这些个意思

如放在电感后,感觉是不是电源的反应速度也会快一些?
放在电感前,因为电感的储能,电源反应可能会滞后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也感觉有这些个意思

如放在电感后,感觉是不是电源的反应速度也会快一些?

你的前后定义和常人定义不一样啊,哈哈

网友E(点评):
与民同乐!…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也感觉有这些个意思

如放在电感后,感觉是不是电源的反应速度也会快一些?

您的前后搞反了
放电感后,调节慢,反之调节快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您的前后搞反了
放电感后,调节慢,反之调节快哦

是吗?

我还是感觉放在电感后,能够更快的反馈后面负载的变化,并把这个变化快速的反馈的电源的初极,
如放电感前,电感的储能,会延迟负载的变化,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您的前后搞反了
放电感后,调节慢,反之调节快哦

:dizzy:

看了6楼,哎,原来是我搞错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的前后定义和常人定义不一样啊,哈哈

白菜,莫笑!!;P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也感觉有这些个意思

如放在电感后,感觉是不是电源的反应速度也会快一些?

我怎么又觉的放在后面貌似反应快一些
平时理论积累的不够啊,求大神详细解答

网友F:
放电感后有延迟,反馈取样点,不能延迟.是这样吗?

网友G:
反激的一般都在电感之前,应该是上面几位说的那种考虑

网友C:
放前和放后应该主要是考虑到环路稳定性的问题
如果取样点在LC后面,由于受LC谐振频率限制,控制回路的带宽不会很高,可能导致对高一些频率的干扰调节力度不够!

网友H:
这是针对反激开关电源来说的,在电感前取样,系统响应速度会提高。
正激开关电源绝对不能放电感之前

网友C(2014-07-17):
这个问题现在可以回答了
采样点放在电感之前可以使控制带宽增大很多
采样点放在电感之后则由于LC滤波引入的双重极点导致控制带宽较窄

网友I:
如果是反激等电路,输出电感仅仅是作为滤波电感用,电压采样取电感前端,系统反应更灵敏,但是如果是正激等电路,输出电感还要工作在系统状态,电压取样必须放在电感后面

网友J:
楼上两位说的对,反激正激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