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方法] 无刷电机相电压异常,有高手请赐教!

楼主(2014-04-01):
如图中红色波形为无刷电机U相换相波形,在梯形波左边有一个高电平脉宽,个人认为是换相续流所致(对吗?),电机带的负载越大,在高速的时候就越宽,这样我在做无感驱动的时候,容易发生错乱,
有高手指点怎么样把宽度变窄,或是有好的无感方案求分享!

楼主:
可有大侠在

网友A:
在梯形波左边有一个高电平脉宽,个人认为是换相续流所致, 对吗?              正确.

这也是你的驱动方式的局限性.

楼主:
真的没高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梯形波左边有一个高电平脉宽,个人认为是换相续流所致, 对吗?              正确.

这也是你的驱动方式 ...

你是说方波驱动的局限?

网友A:
说方波驱动的局限? 也可以这么说. 这种驱动方式里必然存在的波形.
躲是躲不了的, 你应该想办**确识别它, 避免它带来 的影响

楼主:
那什么驱动方式会好呢

网友B(2014-11-15):
楼主,我最近也在研究这个,T叔有本书:无感无刷直流电机之电调设计全攻略.pdf  第60页至62页讲了程序里怎么识别这个假的脉冲。
https://bbs.21ic.com/icview-405923-1-1.html

网友C:
方波就这样,但重载不至于这样,你可以适当加大母线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