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哪位有TLV5608芯片的SPI通信例程或者是注意的地方啊?

楼主(2014-04-01):
DAC芯片TLV5608搞了好几天了总是没有输出不知道从何下手了,求各位大神给点建议或者给个例程,谢谢各位啦。

网友A:
没有任何情况说明,让人从盘古开天辟地讲起吗?
要学会提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任何情况说明,让人从盘古开天辟地讲起吗?
要学会提问。

今天试了一下发现该芯片有个FS信号,需要在发送前拉低我我在代码中先拉低FS对应的PB12端口然后向SPI的ODR中写入数据,现在的问题是ODR数据写入后并不会立刻从MOSI引脚输出,而是由一个延迟,导致FS信号与MOSI端口的数据信号不同步,增加软件延时后还是不准确,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理了。

网友A:
1、FS拉低后,延时足够长时间,再发送数据;
2、数据发送完成后,等待足够长时间,再把FS拉高。

看你情况,估计是FS还没有拉低,即条件1错误。
那就再加长延时,足够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