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中的reg型变量,wire型变量初值是多少??

楼主(2014-04-01):
  如下代码条件是成立还是不成立???
  ......
  reg a;//a的初值是多少?
  wire b;/b的初值是多少?
  always @ (posedge clk)
  begin
  if(a==1)//此处在第一个时钟是条件到底成立不成立
   ...
   ...
  if(b==1)//此处在第一个时钟是条件到底成立不成立
  ...
  ....
  end

网友:
a、b仿真时是红线;上板时不定,一般情况下是0。需要给其赋初值可以定义时赋值,如reg a = 1 ;或者always块中赋值

网友A:
不会成立

网友A:
上电这个也是作为0来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