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第一次画PCB,大家给些意见

楼主(2014-04-01):
PCB, pc, AC, lol
第一次画PCB,布好了局,还没连线。
想请各位大神看看,布局是否合理,希望能给些建议。
可能图有点乱,:lol

网友A:
最好数字和模拟分开,现在有点乱,模拟的在数字的范围内。你现在这样放电源做的大不。

网友B:
布局看着还行,拉完线再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数字和模拟分开,现在有点乱,模拟的在数字的范围内。你现在这样放电源做的大不 ...

那把ADC和继电器换个位置怎么样?
电源做的大不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布局看着还行,拉完线再来看看

好的,到时发上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把ADC和继电器换个位置怎么样?
电源做的大不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现在的placement  到时候电源铜箔做出来是不是够大 散热是不是很好啊
你这板子有机构吗  要我我会把电源转换放一块  IO跟数字的放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说你现在的placement  到时候电源铜箔做出来是不是够大 散热是不是很好啊
你这板子有机构吗  要我 ...

你是说电源和AD转换放一起,数字部分放一起吧?

网友C:
我也画了一pcb:)

网友D:
晶振离芯片太远,而且晶振那部分电路需要铺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画了一pcb

怎么和我的板子这么像

网友E(2014-05-03):
只能看个大概,很难判断。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和我的板子这么像

一样的板子,重新布局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