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占空比主动循环变化的电路?

楼主(2014-04-01):
不用单片机,让占空比输出从0%到100%为一个循环,然后不断重复这个循环。一个循环1秒。(也可以是如50%到100%等等,主要是能实现循环变化的占空比且每个循环周期相同,占空比最好是按时间线性增加。)

网友A:
用计数器呗

网友B:
简单。用锯齿波对三角波进行调制。不过幅度需要很仔细调整。
其实还是单片机方便。

网友C:
FPGA可以输出比单片机更高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