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大哥们看着这是什么问题啊,

楼主(2014-04-01):
TI, ni, LED, ST, pen
软件什么的装好之后,仿真器连上去之后,会提示这个,新手,求助攻啊0 0

Can't Initialize Target CPU:
Error 0x80002240/-141
Fatal Error during: Initialization, OCS, Control,
This error was generated by TI's USCIF driver.

SC_ERR_KNL_OPEN <-141>
This utility has failed to open its kernel mode driver.
Either it has been disabled or an install/un-install failed.

网友A:
这个造成的原因比较多   仿真器驱动是否安装的CCS的同一目录
可以查看“..CCStudio_v3.3/cc/bin”路径下的“xdsfast3.dll”文件,如果这个文件是160K大小那么驱动就是没有装好的。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即使重装驱动往往也不能成功。需要删除该“xdsfast3.dll”文件,然后断开PC和仿真器,重新装仿真器驱动。安装后查看“xdsfast3.dll”文件大小为352K即表示驱动安装成功。
还有确认一下DSP的复位引脚  电压等是否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造成的原因比较多   仿真器驱动是否安装的CCS的同一目录
可以查看“..CCStudio_v3.3/cc/bin”路径下的 ...

嗯,按你说的有用,然后变成了下面这个提示了,这要咋办呢?
Can't Initialize Target CPU

I/O Port = 240

Board Name: C5416 XDS510 Emulator
Cpu Name: CPU_1

Abort:                Close Code Composer Studio.
Retry:                Try to initialize the target again.
Ignore:                Ignore the initialization error and start
                without target debugging access.
Diagnostic:        Run diagnostic utility.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按你说的有用,然后变成了下面这个提示了,这要咋办呢?
Can't Initialize Target CPU

你断电重新连接   重新插拔USB端再试试吧
这个问题不好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断电重新连接   重新插拔USB端再试试吧
这个问题不好说了

还是没用,,555555555555好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没用,,555555555555好惨

用示波器测测芯片上电后的CLKOUT引脚上是否有信号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