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 Studio 5.0编译问题

楼主(2014-04-01):
在编译程序时出现如下错误:
Static declaration of '_Vector_14' follows non_static declaration.
previous declaration  of '_Vector_14' was here.
expected declaration or statement at end of input.
前面两个都指向中断服务程序,程序中用了定时器T1中断.
最后一个错误指向了最后一行,开始以为是最后一个函数有错,屏蔽后,错误指向上一个函数最后一行;

网友A:
有很多错误其实不能正确指定位置的,比如函数原型定义少一个;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很多错误其实不能正确指定位置的,比如函数原型定义少一个;等.

已经找到了,最后发现我在添加注释的时候,把一个括号给删了,我一个函数一个函数的屏蔽,最后终于找到那个错误了~~~

网友B(2016-01-22):
louzhu 楼主上面的问题请问如何解决呢,我的代码也出现类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