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 连续运行时提示Error: Error 0x0000000C/-2044

楼主(2014-04-01):
我用CCS编译一个程序下载到DSP里面,编译下载都没问题,连续运行时提示Error: Error 0x0000000C/-2044 Error during: Register, Break Point, No breakpoint at 0x00005774错误.
我已经是先load,然后restart, 再go main或run时,就出现了以上错误。
求助~~~~~~~

网友A:
断电,重连。

网友B:
下载的时候可能你的工程中有断点吧  应该不会影响执行结果
你再试试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稳定性不好   建议你下载前restart CPU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