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如何从ST官网上下载STM32F10x芯片固件库

楼主(2014-04-01):
如何从ST官网上下载STM32F10x芯片固件库
步骤1:
    首先进入ST官网,可以选中文。如图1。选择Products->Microcontroller.

步骤2:
    选择software,再点击STM32 EmbeddedSoftware. 本文以STM32F10X系列单片机为例,其他系列类似。

步骤3:
    选择对应自己型号的标准库,本文选择STM32F10x standardperipheral library.

步骤4:
    在Sample & Buy目录下有download按钮,点击就可以下载。另外,上面还有库相关的文档,可以参考。

网友A:
已经下载3.5了

网友B:
LZ,你的后四幅图重复了。加图片时,光标放好位置,直接从已上传的图片库里点击要贴的图片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你的后四幅图重复了。加图片时,光标放好位置,直接从已上传的图片库里点击要贴的图片即可。 ...

谢谢版主的指点,已经改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下载3.5了

ST官网怎么感觉经常变动,整的有时候找资料都费劲得很。

网友B:
引用 楼主:
ST官网怎么感觉经常变动,整的有时候找资料都费劲得很。

本月ST将出台如何在官网找资料的视频。

到时候我拿到了就放上来,敬请关注~~~

网友C:
"本月ST将出台如何在官网上找资料的视频"
这个做法真是太好了,方便初学者的学习。

网友D(2014-05-30):
还真不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