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箱压缩机停转,笔记本有线网络中断

楼主(2014-04-01):
     奇怪,今天刚买了个海尔的小冰箱(总功率90W),同联想 Thinkpad笔记本共用一个排插,此时笔记本电池满电。冰箱工作后,笔记本出现了几次网络(有线网络)断线情况,经过我仔细的观察,每当冰箱压缩机停止工作的那一瞬间后(从声音判断),断线就会重现,目前已经连续观察到3次该现象了。  备注:压缩机启动的时候不会出现该现象。

楼主:
   由此,突然想到大学时,将钻石牌电风扇(也就几十瓦)开关打到开的位置,直接插进排插,同学连接该排插笔记本的鼠标就会失效,当时他正在玩魔兽,突然不能动了,所以印象比较深刻。不是偶然现象,当时共出现了2次,之后没有做重现测试。

楼主:
哪位大侠能够帮忙解释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电源波动了

楼主:
但冰箱的功率很小哦,不至于造成这么大的影响吧,我在同一个排插上使用近2000W的电磁炉,1000多W的电吹风都没有出现过这种现象哦。难道冰箱压缩机电流消耗有特殊之处,请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楼主:
经过仔细的观察,冰箱压缩机启动的时候,笔记本会发出同USB设备插入时一样的声音。这样可以初步断定压缩机启动的时候也有问题存在。

拔掉笔记本的插头,利用内部电池供电,冰箱压缩机启动/停止的时候,都会断网。 说明:整栋出租房共用路由器(类似学校的模式),我只需要将笔记本的网孔同墙壁上的网孔连接起来即可。

网友B:
这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一个是电压波动,一个叫电磁干扰,后者为主且复杂。电工理解这个困难么

网友C:
电源开关瞬间,市电上有很大的尖峰干扰,一般不在同一个插座里就可以了。
PC的鼠标等USB设备最容易被干扰。设计不好的MCU板子也会死机重启之类的。

网友D:
估计笔记本EFT不过

网友E:
电磁干扰,电动机关断时火挺大的。

网友F:
冰箱和风扇都有线圈,可以当做感性负载,感性负载在切换的时候会产生一个瞬变的骚扰,即常说的电快速脉冲群(EFT)。而电磁炉和电吹风可当成阻性负载,切换的时候不会产生EFT。出现这种情况,即使不共用一个排插也可能会出现干扰,EFT是可以通过电网(电源线)传播的。不知道这样有没有说明白

网友G:
微波炉不是感性负载吧,电吹风功率虽然大但是主要是大在电阻丝吧,所以功率还是小的。。。。冰箱的压缩机应该是纯感性负载吧,冰箱功率虽然小  但是应该是平均功率,其实压缩机功率不小。

网友H:
将所有没有经过实验验证而笼统的说是电磁干扰这样的电工算电工?发现问题可能很简单,关键不是解决,而是是对待问题的态度! 建议你换一台电脑试试,同时用示波器捕捉一下这时候的波形,多实验几次缩小下范围。

楼主:
平时工作中处理的都是弱电哦,220V交流对我来说已经是强电的范畴了。
家里面没有示波器这样类似的设备哦。

楼主:
有哪位知道该如何解决呢?我现在冰箱和笔记本上网无法同时使用哦。
今晚回去再试试,看看能否有新发现。

网友F:
在路由器的电源线,笔记本路由,冰箱的电源线加个磁环

网友I:
额。。。旁边冰箱一启动,鼠标就要停顿好几秒。。。。

楼主:
今晚回来看了下,房子里面的220V交流电源线和网线是走在一起的(房间布线的时候为了美观和节省材料),所有的线都用塑料盒包裹起来。

网友J:
我的dell笔记本,如果把手机放在触摸板上通话,就会导致电脑wifi断网,需重启才可以。

最早期生产的手持机,也抗不住手机干扰,对讲机就更别说了。后来的机器增加了成本,改进工艺,能抵抗对讲机的贴身干扰。

网友A:
引用 网友J:
我的dell笔记本,如果把手机放在触摸板上通话,就会导致wifi断网,需重启才可以。

最早期生产的手持机,也 ...

手机断网还是电脑断

网友K:
电磁影响了,大功率的电器,压缩机工作有电磁辐射,影响了你的网络,换根屏蔽网线。弱电不能和强电在一起。

网友K:
引用 楼主:
今晚回来看了下,房子里面的220V交流电源线和网线是走在一起的(房间布线的时候为了美观和节省材料),所有 ...

强电对弱电的影响,如果网络工程师,不会把弱电和强电一起走,分两个线路。像通信机房里面,使用桥架,上面走强电,下面走弱电。避免电磁干扰。

网友J:
引用 网友A:
手机断网还是电脑断

电脑断

网友A:
引用 网友J:
电脑断

说明电脑的WIFI不过关,我的是来电话无线鼠标就不管用了。

楼主:
最新措施,在冰箱电源线是绕了两个磁环,断网的频率明显降低了。

网友L:
上面有哥们说的对EFT 或Surge 做的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