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帮我看看MCP3204AD转换格式对不对?

楼主(2014-04-02):
如果不对的话,请大侠教我怎么修改。谢谢!

网友A:
return (Temp&0XFF);有什么意义吗?直接返回Temp
我也没看数据手册看了看给的图,你发送0X06不用接收数据,但是发送后面两个0X00的时候应接收数据,那两个字节是转换出来的数据

楼主:
嗯。理解了。原来SPI在发送数据的时候同时也在接受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