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51单片机能检测到串口但有时候下不进程序

楼主(2014-04-02):
51单片机能检测到串口但下载程序得靠人品。下载的时候提示上电了,但上电后单片机根本没反应,是不是单片机管脚接触不良啊?求大神们指点啊。

楼主:
我的用的是STC89C52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用的是STC89C52

用的开发板?还是万能版焊接的呢? 自己焊的有可能接触不良...
另用高版本的下载软件会好一些...

网友B:
在确定焊接和电路设计方面无误后,你可以考虑是否是:1 你下载器很重要,不要买一个很烂的东西,这个很容易造成不稳定(建议不要买几块钱下载线); 2 选择高版本的STC厂家的软件

网友C:
STC建议使用的是串口或者340转的USB接口,不太建议用PL2303,他的解释是PL2303生产厂家较多,所以有点鱼龙混杂的,下载的时候容易出问题。用到51单片的话我用的也是PL2303,一般都会下载好几次的才成功的,你可以试试340或者串口数据。单片那边接口电路正确,晶振电容没问题你可以考虑换个下载器试试的。

网友D:
这一般不是你的人品问题,USB转串品的PL2303有的很垃圾,有时行有时不行的。

网友E:
我的神啊,我的也是这样。用的是pl2303模块,网上买的也不行。一切正常。就是说你——mcu不上电。不知道是不是这买的模快不兼容,质量差,还是怎么的。求高手指点

网友F:
用at89s52试试吧,stc的有很多写不进(我所遇到的),不知道是不是被锁定了还是怎么样.

网友G:
用6块一条的PL2303串口线 USB-TTL的正常下载的路过。没什么特别,淘宝买的,软件也是官网上下载的。

网友H:
我用U转串340,外加3232芯片,直接串口下载,很好用啊.。

楼主(2014-07-14):
会不会是电脑USB口电压不稳导致下不进程序啊

网友I:
学习,回答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