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求教高手,这是什么器件?

楼主(2014-04-02):
最近看到一振荡电路的反馈器件,不象三极管又不象二极管没用过这种类型的,纠结中,:sot23封装,一个引脚接gnd,另两个引脚中一个与它单向通,万用表读数1500,另一个与接地脚双向通,阻值都是300欧。

网友A:
你把这个器件的周围电路画出来,再说。

楼主:
电路我还明白,也知道这个器件在电路中的功能,只是从没见过这类器件,所以问问各位高手用过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这个器件的周围电路画出来,再说。

非常感谢,我还没看这里怎么帖图呢。

网友B:
添加附件。。。本地文件上传

楼主:
纠结啊!什么器件是电压高,非线**流阻抗增加的啊!

网友C:
无图无真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