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问题!大家快来看看。

楼主(2014-04-02):
现在设计了一款测量温度的板子,用手握其它绝缘物体按压PCB板时,温度显示值会上升或下降几度,不加外力时,显示值正常。第一次遇到这问题,大家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或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欢迎讨论。谢谢!

网友A:
上原理图  上PCB 上实物图

网友A:
一般来说是电源不好, 你可以示波器看看,手模和不摸的波形

网友B:
元件应力参数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是电源不好, 你可以示波器看看,手模和不摸的波形

用开关电源和低频变压器试过,都是同样的问题。我现在只是初步怀疑是布板问题,但不能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元件应力参数变化。

只要按压PCB板的一角,而且用力并不是很大,元件的参数改变?应该不会这么差吧?

网友B:
所以有的板不用贴片元件。

网友C:
应该是 制版问题,轻压时,会对线路影响,如阻值会有小幅度变化,肯定会影响测量值

网友D:
你用的什么传感器?建议你还是上图看看~,可能是你PCB芯片接触的问题,或者是电源的纹波等等,你可以用示波器看看轻压时的电压变化等等。我遇到过一次当PCB轻微震动的时候上面的一个不该亮的LED偶尔会发亮,排除各种其他原因后,最后逐一检查器件焊接,结果是一个贴片电阻在中间断了...

网友E:
一边压一边用示波器看看个点的信号,看是否有异变。。。

网友F:
应力引起的元器件电特性变化,正常现象。
在高精度仪器设计过程中,结构设计是很关键的一部分,必须保持PCB应力长期稳定。

网友G:
容易再现的故障根据控制逻辑逐点检测不是问题,如果方法恰当效率也不会很低。

楼主:
感谢楼上那么多人的回复。经检测就是用LM258做跟随,按压或不压时,跟随器输入电压都稳定(mv级信号),当按压PCB板时,跟随输出端电压就会上升1~2mv左右。LM258的工作电源为双电源,分别是:+5V,-3.4V;谢谢!

网友H:
用手握其它绝缘物体按压PCB板 ---- 几个疑问?
1. 压PCB板的绝缘处还是焊盘上,是PCB边缘还是中心?
2. 若手不握其他物体,且脚底绝缘,这时压PCB有什么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手握其它绝缘物体按压PCB板 ---- 几个疑问?
1. 压PCB板的绝缘处还是焊盘上,是PCB边缘还是中心?
2. 若 ...

1.不在焊盘上,也不在PCB铜皮上,压PCB边缘好些,中心更差。
2.脚底绝缘,这个没有试过。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