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I2C总线协议

楼主(2014-04-02):
void I2C_Start(void)
{
SDA_H();
SCL_H();
Delay_us(4);
if (!SDA_READ()) //SDA线为低电平则总线忙
{
  return;
}
SDA_L();
Delay_us(4);
if (SDA_READ()) //SDA线为高电平则总线忙
{
  return;
}
SCL_L();
}

uint8_t  I2c_Start(void)
{
SDA_H();
SCL_H();

Delay_us(4);
while( !SCL_READ() )  ; //如果读到的是低电平则等待 从机完成 added by mountain
if (!SDA_READ()) //SDA线为低电平则总线忙
{
  return I2C_OPERATE_ERROR;
}
SDA_L();
Delay_us(4);
if (SDA_READ()) //SDA线为高电平则总线忙
{
  return I2C_OPERATE_ERROR;
}
SCL_L();
return  I2C_OPERATE_SUCCESS;
}
这是I2C两个驱动程序 ,大家觉得有问题没?

网友A:
有问题:
SDA_L();
Delay_us(4);
if (SDA_READ()) //SDA线为高电平则总线忙,前面有SDA_L(),这个if就是多余的
{
  return;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问题:
SDA_L();
Delay_us(4);

这个在多主机系统中应该有用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在多主机系统中应该有用吧

I2C接口是开漏结构,只要有一个端口输出低电平,该总线总是低电平。
只有if前面是SDA_H(),这时在if中判断SDA为高为低才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I2C接口是开漏结构,只要有一个端口输出低电平,该总线总是低电平。
只有if前面是SDA_H(),这时在if中判断 ...

哦 明白 ,我再想问下第二个程序跟第一个程序比较 哪个更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 明白 ,我再想问下第二个程序跟第一个程序比较 哪个更好?

两个都是错的,无所谓好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都是错的,无所谓好不好

除了多余的一次检测 哪里还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