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机器周期和中断采样

楼主(2014-04-02):
89C51的CPU在每个机器周期的S5P2期间顺序采样每个中断源,CPU在下一个机器周期S6期间按优先级顺序查询中断标志。如查询到某个中断标志为1,则将在接下来的机器周期S1期间按优先级进行中断处理。中断系统通过硬件自动将相应的中断矢量地址装入PC,以便进入相应的中断服务程序。

我想问的是1、每个机器周期都采样中断源,那他们的采样要花费多长时间?2、若开启顺序查询5个中断,那又要占用多少时间?占用几个指令周期???(可能不能这样问)3、最后想问一个机器周期单片机可以执行多少种操作?

网友A:
“我想问的是1、每个机器周期都采样中断源,那他们的采样要花费多长时间?2、若开启顺序查询5个中断,那又要占用多少时间?占用几个指令周期???(可能不能这样问)3、最后想问一个机器周期单片机可以执行多少种操作?”
1、 一个时钟周期;
2、 一个时钟周期;
3、 256种操作(实际上是255种,因为其中有两个是一样的)。

楼主:
百度知道上Eryxe网友的回答:

“回答你的问题之前先向介绍一下介绍两个概念,一个是PLC 一个是 FPGA,分别是可编程逻辑器件和现场可编程逻辑门阵列,这两种器件均能在一瞬间(或者时钟上升或下降沿)完成多个任务,可以说是并行执行的

单片机的运行虽然依靠于时序,但是由于内部集成了很多逻辑门(即有些功能是硬件实现的),所以有的时候可以一个周期完成很多功能。正如人不可以’一心两用‘,但却可以边弹钢琴边唱歌,好像不太恰当,你可以体会一下。。。

1、每个机器周期都采样中断源,采样在一瞬间完成(就像译码器一样,输入已知,输出瞬间即可得到)
2、若开启顺序查询5个中断,也是同上在一瞬间完成
其实无论你开启多少个中断,他都是对所有的中断进行扫描,只是有的中断有效有的无效,相当于逻辑门的初始条件不一样而已...所以你也可以想象内部的逻辑门阵列是多么的庞大
3、最后想问一个机器周期单片机可以执行多少种操作?

对于51单片机一个机器周期包含12个时钟周期,最多执行一条指令,但是完成的操作,在不同的状态下却是不同的.比如定时器开启的时候,在某个机器周期TLx会只加1,如果TLx溢出,会有THx加1,TLx归0;如果THx只加后溢出,会导致定时器中断标志置位,同时THx归0;如果这个时候INT0引脚有个下降沿,也会导致外部中断标志置位。。。所以外设是可以在同一个周期有很多操作(不需要cpu干预),但是cpu却只能应对某一特定情况执行相应的指令。”

我自己还有一部分问题没有弄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