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请教下使用PE怎么调出构建资源?

楼主:
本人按照“高速AD。。”那个文档进行操作,不过我的怎么没有文档里的构建资源这个窗口?

网友A(2014-04-02):
楼主你好,请贴出你的提到的“高速AD。。”文档链接,并且标明问题页码,这样我们好比对你的问题,并帮你解决。

楼主:
飞思卡尔Kinetis K60

在第26页
刚才我使用PE创建一个keil项目,没成功,弹出这个提示框,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楼主,你用的什么软件?
不是eclipse吧?要使用eclipse软件的。
你要建一个keil的,请参考这个文档: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p;extra=#pid360217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用的什么软件?
不是eclipse吧?要使用eclipse软件的。
你要建一个keil的,请参考这个文档:http:/ ...

我是在官网上下的
PExDriverSuite_v10.4.exe

楼主:
我下载的是这个不一样吗?
https://cache.freescale.com/secu ... 2c71ff1b719bae17c22
这个它好像都帮你配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eclipse软件下载链接:https://www.freescale.com/webapp/sps/download/license.jsp?colCode=PE_DRIVER_SUI ...

我下载的是这个不一样吗?
https://cache.freescale.com/secured/devsuites/PEx/PExDriverSuite_v10.4.exe?fileExt=.exe&__gda__=1396331323_7766073d7805c2c71ff1b719bae17c22

这个它好像都帮你配置好了
你的那个我也下过,刚才添加安装了下,提示我已经安装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下载的是这个不一样吗?
https://cache.freescale.com/secured/devsuites/PEx/PExDriverSuite_v10.4.exe? ...

我在下载Microcontrollers Driver Suite v10.4,我待会装一下看看是不是图标变了,我之前是10.2的。
请稍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下载Microcontrollers Driver Suite v10.4,我待会装一下看看是不是图标变了,我之前是10.2的。
请稍 ...

嗯,谢谢。我创建工程,基本和你发的那个什么倚天屠龙记差不多的操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谢谢。我创建工程,基本和你发的那个什么倚天屠龙记差不多的操作

先等下,我正在试,图标的确变了,我重新导keil试试。

网友A:
楼主你好,你的问题应该是新版PE软件的问题,我检查过了,的确前两天刚发布的软件会出现你3楼的问题,但是老版本的PE软件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而且,你最初的界面问题,也是因为新版软件的风格改变的原因。
但是老版本10.2在官网上居然找不到了,所以我现在会传到我的百度网盘,然后你下载用老版本吧。
新版本的问题,我会去和我们的同事确认下,可能需要些时间。

网友A:
软件我已经上传至百度云盘:http://pan.baidu.com/s/1c06BrY4
请卸载掉新的PE软件,然后下载这个并安装一下。

网友A:
希望能帮到你,如果还有问题,欢迎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的问题应该是新版PE软件的问题,我检查过了,的确前两天刚发布的软件会出现你3楼的问题,但是 ...

嗯,好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好的,谢谢

软件已发,下载重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已发,下载重试,谢谢。

安装了10.2,还是一样的啊,一样会弹出
"Error copying startup......"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安装了10.2,还是一样的啊,一样会弹出
"Error copying startup......"

你其他版本的有没有卸载?

网友A:
楼主,你Keil用的是什么版本的?

网友A:
我用了MDK5就会有这个问题,然后我吧MDK5卸了,用4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A:
楼主,不好意思,12楼说出现那个导入start文件错误,并不是由于我们PE软件的问题。
而是MDK5的原因。
从出错的提示可以看到,是无法从KEIL安装目录拷贝start文件,所以应该是MDK5换了路径,而PE还使用之前的路径,找不到了。
你可以先卸载掉MDK5,这样不管什么版本的PE都是好用的。
如果你要和AD文档一样的界面,你可以使用10.2的PE软件,现在新的PE软件风格变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好意思,12楼说出现那个导入start文件错误,并不是由于我们PE软件的问题。
而是MDK5的原因。
从出 ...

把MDK5卸了?那我用什么编译?
PE生产的代码为什么只支持IAR的格式?KEIL的访问芯片的寄存器不都是用指针来访问的吗?这样要怎么修改,比如SIM_SCGC6这个寄存器,如果在IAR是合法,但是KEIL是SIM->SCGC6,这个有哪里可以设置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MDK5卸了?那我用什么编译?
PE生产的代码为什么只支持IAR的格式?KEIL的访问芯片的寄存器不都是用指针 ...

可以用MDK4,具体原因我在我的一个帖子里讲了:https://bbs.21ic.com/icview-708268-1-1.html
不是寄存器的问题,而是MDK5换了相关文件夹的路径导致,我认为是这样的。
毕竟MDK5刚出来不久,我们的PE可能还没察觉到MDK5相关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