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DSP 和CPLD的板子应该注意什么呢?

楼主(2014-04-02):
画DSP 和CPLD的板子应该注意什么呢?这个线太多了,  不知道咋走了,想知道有什么注意的地方,避免犯一些低级错误。

网友A:
这个要注意的地方多了去了,比如说电源线和地线肯定是要注意的。

网友B:
线肯定是越短越好
如果是2000/5000跑不了多高  所以就你目前了解到的注意事项
注意一点就行啦    PCB里面门道多着呢

网友C:
bus要等长

网友C:
高速板子一定要注意线太长了 有延时的

网友D:
推荐一本专门的电路板设计书,altium designer工程师电路板设计。

网友C:
建议使用allegro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推荐一本专门的电路板设计书,altium designer工程师电路板设计。

到时候我也看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