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l99 相同的网络名称为什么不能连在一起

楼主:
也重新导了网络表,重新“更新PCB”操作,这两个元件就是连不到

楼主(2014-04-02):
只能这样连接,为什么呀?

楼主:
只能这样连接,为什么

网友A:
按照第一幅图可以画的,可能你有些设置没弄好!!

网友B:
按你的第一幅图,可以在检查下rules下clearance的距离是不是设置的大了...

楼主:
间隙设置为12mil,2脚之间都可以走线。这个间距远大于2.54mm.不知为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间隙设置为12mil,2脚之间都可以走线。这个间距远大于2.54mm.不知为什么?

方便的话,把文件发出来!我这看看!!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把底层的元件的标号误改为底层(实际应该为底层丝印层).谢谢楼上网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