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求一款内置us级看门狗的单片机

楼主(2014-04-02):
最好是插件的,引脚不要太多。抗干扰好一点。

问题以解决
改进了设计,不用us级别的了,ms级别就够了。用了一款常见的,名字就不说了。

网友A:
你可以考虑下 现代MCU代理  看门狗 5KHZ的 不知道可以否  可以的话 可以联系我

网友B:
比较好奇用途

网友C:
俺更好奇他如何喂那只恶狗狗......

网友D:
喂藏獒咯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比较好奇用途

有些系统要求出错恢复时间在数十毫秒之内(目的是为了保证在执行机构误动作之前控制系统已恢复正常)

网友F:
不过价格也不是很低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