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问题请教

楼主(2014-04-02):
“在CONVxy里写入0001,则该通道对应的是ADCINA1管脚上采样的信号;” CONVxy=0001;
  对上面这句话有点疑问  :
第一:CONVxy中的xy是表示转换的次数吗? 比如第一次转换是不是就可以写成CONV00 ? 比如第二次转换是不是就可以写成CONV01?
  第二:我看资料上面都是千篇一律的写成                 CONV00=0000;                 CONV01=0001;                 CONV02=0010;                 CONV03=0011;                 ................ 上面CONV00=0000;的意思是第一次转换A0通道的模拟数据,对吗?   我可不可以这样写 CONV00=0001; 我的第一次不转换转换A0通道的数据 ,而是转换A1通道上面的模拟数据?  或者CONV00=0011;第一次转换A3通道的数据? 可以这么做吗?   不知道我的两处理解对不对,希望知道的朋友给指点一下!

网友A:
这应该是串行转换的一个顺序吧 是首先转换那个通道 接下来又是哪个通道

网友B:
CONV是ADCCHSELSEQ1-4这四个寄存器的位 例如CONV00=0000,adcresult0寄存器对应的就是ADCINA0这个管脚的值 要是改成CONV00=00001,对应的就是A1管脚上的值

网友C:
看TI的例程时发现里面貌似没有对ADC的同步模式或者是顺序模式采样进行配置,问下哪位知道这是啥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