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示密码有误,怎么回事?

楼主(2014-04-02):
在给新片烧写时,使用C2prog软件的串口来下载程序,但是程序在进行到unlocking target时,出错了。 提示密码错误。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个芯片还能使用吗?

网友A:
你确定芯片的密码是默认的并且C2P设置的密码都是一样的?
如果是的,有可能是你的芯片被lock了

网友B:
片子的货源可靠吗 不要买到的是拆卸的 有可能已经被锁了

楼主:
芯片从来没有用过的,只有这个出现这个错误提示。

网友C:
默认设置也这样么

网友D:
有jtag的话用jtag重新烧,这个也许以前烧的时候烧了别的密码下去过

楼主:
先谢谢楼上各位朋友的友情帮助了,密码使用的是全部 0xFFF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