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电平转换电路

楼主(2014-04-02):
最近在做一东西,本来原来该东西输出是经由继电器输出的TTL电平,后面为了尽可能的减少功耗,就把继电器给拿掉了,所以现在该东西输出的的低电平为3V高电平为10V(电源为12V),现在我就想把这个电平转换为TTL电平,但是不知道这个电路怎么做,求告知!

网友A:
输出电平用电阻分压至1/3,也就是1V和3.3V,然后用5V供电的比较器,反相端参考电压设置在1.5V~2.5V之间,OK了,输出就是就是TTL电平了

网友A:
如果数据速度比较高,要注意选用高速的比较器,运放也可以用作比较器,但需要注意Set up时间,会有几个uS的延迟,不适合在高速信号下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电平用电阻分压至1/3,也就是1V和3.3V,然后用5V供电的比较器,反相端参考电压设置在1.5V~2.5V之间,OK ...

分压这个有考虑过,但是我觉得这个有点不靠谱就是不稳定啊

网友A:
电阻用大点,没问题的。
如果还是觉得不放心,没成本压力的话就加一路运放做衰减,运放要12V供电,然后在给到比较器做比较

网友B:
信号,串电阻分压 进比较器 出来就是了

网友C:
如果成本要求非常高,可以用电阻分压来做;如果不在乎1、2块钱的成本,需要可靠性的话,可以用同相比较器,把比较阀值设在高、低电平信号的中心,可以加施密特回差以优化阀值附近的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