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帮忙分析基于VIPER22A反激开关电源电路设计错误

楼主(2014-04-02):
开关电源原理图如图;

变压器参数如下图:

遇到的问题:
问题1:上电时(AC250V),VIPER22A的PIN1到PIN4全部熔断,整流桥全部击穿,初步怀疑是上电时滤波电容的ESR冲击造成,后来我们在输入单相零线上加了10欧的NTC电阻,      可               是       后来出现了问题2.
问题2:按问题1的解决办法,加了防ESR冲击的措施,后来实验,断电后,等待大概10s,再次上电(AC220V),VIPER22A的PIN1-PIN4全部熔断,整流桥全部击穿,变压器正反馈绕组上的整流管D2击穿,连接该端的光耦也出现损坏。这个问题,是不是变压器漏感没有得到抑制,或充分吸收造成的呢,请高手帮忙分析,不胜感激!原理图中的RCD吸收电路,R和C的取值是不是有问题呢?变压器初级绕组匝数是不是设计不合理呢?
下图是VIPER22A的原理简图和引脚图:

网友A:
先不说其他的,L N 进来  保险丝 NTC 压敏这是必须的,然后整流桥 然后电解电容  共模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

谢谢 指点  ,示波器测得VDD启动时电压直接上升到开启电压14.5V,而后一直保持不变,没有再下降到8V,这个是不是TL431电路设计不合理造成的

网友B(2014-07-17):
呵呵!你把变压器的1脚 3脚反过来接上估计就好了。

思路正确!…

网友C:
做过开关电源的都知道:你那开关电源没“振荡”!…上电就直通!有多少“炸”多少…一直炸到你罢手的时侯为止!
你那么自信?…苐一次上电调试应用调压器…看来:你不够专业呀!…

网友D:
变压器相位反了,调整下相位

网友E(2014-08-20):
应该是5,6脚对调下吧

网友F:
5 6相位错了吧

网友G:
佩服你的大胆,别具一格的设计!

网友H:
楼主,调整下脚位,怎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