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管脚焊接遇到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4-04-02):
手里有款芯片,之前可能因为焊接的问题,加上输入之后没有输出。后来重新焊接了一遍,输出信号有了。但是有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板子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又会没有输出,重新把芯片管脚焊接一遍,输出又会恢复正常。这种现象已经反复出现好几次了。可是我在芯片工作正常之后自始至终都没有动过芯片管脚,难道是因为芯片温度高了,导致管脚焊接又有问题了?有哪位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谢谢

网友A:
电路设计的有问题,
贴图来说话
原理图 实物图来张

网友B:
感觉不是焊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不是焊接问题。

可是不是焊接问题的话,为什么重新焊一遍就又可以工作了呢?

网友B:
我的意思是不一定是这个芯片的焊接问题,是不是其他外围芯片?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设计的有问题,
贴图来说话
原理图 实物图来张

版主,实在不好意思,原理图不太方便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不一定是这个芯片的焊接问题,是不是其他外围芯片?检查一下。 ...

这个芯片外围很简单,而且我也没有重新焊接外围芯片,只是对这个芯片重新焊接,如果是其他地方有问题的话,那为什么其他所有地方都不动,只是芯片管脚焊接一些就能正常工作呢,好奇怪

网友C:
有没有可能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是不是焊接问题的话,为什么重新焊一遍就又可以工作了呢?

绝对不是焊接问题,比如烙铁是会带电的,焊接的时候会不会导致芯片复位,然后才正常呢。。。你不给原理图鬼才能看出来呢

网友A:
没图不好说 你就慢慢查吧。
重点晶振

网友E:
上个图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吧。另外你确保一次焊接没问题就行了。另外外围没有虚焊的吧。。。

楼主:
感觉应该还是焊接的问题,我重焊之后芯片稳定多了,可能是虚焊或者假焊了吧,导致芯片工作发热后导致管脚连通性出问题了,不过偶尔还会出问题,主要是芯片太小了,LFCSP封装,4mm*4mm,管脚小的都有点看不见,感谢楼上各位,这种小芯片各位有什么焊接心得吗?谢谢

网友F:
我碰到一个三极管,内部开路,用万用表测一下就通了,用几个月又开路。再测又通。再用又断。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碰到一个三极管,内部开路,用万用表测一下就通了,用几个月又开路。再测又通。再用又断。 ...

这个您分析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F:
芯片内部虚焊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