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高分求485芯片选型及处理?

楼主(2014-04-02):
我想做一个温湿度传感器,485接口的,要求能接256个节点,5V,带ESD保护。要求但一个设备故障(包括总线或5V电源故障)不影响总线设备,求选型及解决方案,谢谢!

网友A:
256个节点
单片机带个8位拨码 设置地址
或者软件烧录固定地址码

网友B(2014-05-09):
推荐adm2483,要求都满足,比max485好点吧

网友C(2014-06-10):
建议MAXIM或TI的产品,比如MAX1483EPA或MAX1483ESA等,去他们的官网看看吧,务必注意型号尾缀。
至于节点故障保护之类,是通过电路设计实现的。

网友D(2015-01-11):
建议用SP485R,MAX的假货太多。我们工程上用过,SP485R还是比较稳定。ESD保护需要自己在外围搭建。

网友E:
尽量选取MAXIM或TI的RS485芯片。对于接口的防护电路可参考如下设计:

网友F(2015-03-10):
65lbc184,带ESD保护,大量使用的经验说

网友G(2015-06-06):
同意8楼的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