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来了...麻烦哥们儿帮我看看...altera EPM240 CPLD程序问题

楼主(2014-04-02):
现在要做一个只用非门来控制脉冲延时宽度的电路,不需要CLK,现在程序前面的都可以了,只有最后判断quench下降沿触发出一个reset2信号时出了问题,这样出来的reset2信号从头到尾都是高电平...reset2信号的非门延时我还没有加,是程序有什么问题么?麻烦帮我看看,哥们儿们,小弟谢过!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not_del is
port(
        tr_in:in std_logic;
        Q: buffer std_logic;
    reset,reset1:buffer std_logic;
    reset2:out std_logic;
    quench:buffer std_logic;
    Gate_in:in std_logic
    );
end not_del;

architecture behavioral of not_del is
attribute syn_keep:boolean;
signal tr,gate:std_logic;
signal sig1,sig2,sig3,sig4,sig5,sig6,sig7,sig8,sig9,sig10,sig11,sig12,sig13,sig14,sig15,sig16,sig17,sig18,sig19,sig20,sig21,sig22,sig23,sig24:std_logic;
attribute syn_keep of sig1,sig2,sig3,sig4,sig5,sig6,sig7,sig8,sig9,sig10,sig11,sig12,sig13,sig14,sig15,sig16,sig17,sig18,sig19,sig20,sig21,sig22,sig23,sig24:signal is true;
begin
process(tr_in)
begin
        gate<=not(Gate_in);
        tr<=tr_in and gate;
end process;

process(tr)
begin
        sig1<=not(tr);
        sig2<=not(sig1);
        sig3<=not(sig2);
        sig4<=not(sig3);
        sig5<=not(sig4);
        sig6<=not(sig5);
        sig7<=not(sig6);
        sig8<=not(sig7);
        sig9<=not(sig8);
        sig10<=not(sig9);
        sig11<=not(sig10);
        sig12<=not(sig11);
        sig13<=not(sig12);
        sig14<=not(sig13);
        sig15<=not(sig14);
        sig16<=not(sig15);
        sig17<=not(sig16);
        sig18<=not(sig17);
        sig19<=not(sig18);
        sig20<=not(sig19);
        sig21<=not(sig20);
        sig22<=not(sig21);
        sig23<=not(sig22);
        sig24<=not(sig23);
end process;

process(tr,reset)
begin
        reset<=sig18;
        reset1<=sig24;
        if(reset='1')then
                Q<='0';
        elsif(reset1='1')then
                quench<='0';
        elsif(tr'EVENT and tr='1')then
                Q<= '1';
                quench<='1';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quench)
begin
        if(quench'EVENT and quench='0')then
                reset2<='1';
        end if;
end process;

end behavioral;

楼主:
变成笑脸那里是 :   out     ..........

楼主:
Gate_in 可以忽略掉,要用他的低电平来当门...框住tr_in

网友A:
你reset2没有赋过0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reset2没有赋过0啊

reset2不是默认为0么...

网友A:
一上电是不定态

楼主:
自己搞定啦!!!多谢哥们儿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