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电磁场和电路的大师们,给你们一个展示实力的机会

楼主(2014-04-02):
如图,真空或空气中,简单平面电磁波,频率f0,磁场B0,接收小环(尺寸远小于波长),面积S0,电感L,环的串联电阻R,串联谐振电容C(LC已谐振于f0)。问题:电阻R为多大时,R获取的功率最大(定量的、解析的分析)?

网友A:
小白学过一点天线课程,知道一点

不管发射或接收,要把功率最大的传输给天线,还是说从天线获得最多的功率,
都是要与天线的辐射电阻相匹配,天线的辐射电阻并非真正电阻,它是根据天线的辐射场(远场)算出的等效 辐射电阻,
除了辐射电阻,  天线的近场(储能场)还可等效为 电感,或电容,
此外 若不可忽略 天线的损耗(传导或介质引起的),又等效为损耗电阻,

算出以上模型参数 剩下的就是阻抗匹配问题吧,  基本所有天线这个流程吧.

至于怎么算已经忘了, 我学的不好....
实际天线工程师也是用电磁仿真软件算吧.    不过最基本的环形天线,课本上好像有列子。

网友B:
本意可能是把两个知识点结合起来,但文字叙述和本意之间貌似不一致。

网友B:
再顶也白搭,这个版面唯一学贯古今几十个学科的HWM大师or打酱油,N久前声明不做任何题目,尤其是定量的。
我想原因是做这些小儿科题目太掉架子了,所以楼主可以出5维空间问题,而且要用到:材料及器件、(微)电子电路技 术、射频(微波)及无线传输技术、数字电路 技术(含计算机技术)、软件技术(操作系 统、数据库等),量子力学、固体物理、电磁学、离散数 学(数理逻辑、拓扑及图论等)等几十个学科大综合的问题,或许能破例出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再顶也白搭,这个版面唯一学贯古今几十个学科的HWM大师or打酱油,N久前声明不做任何题目,尤其是定量的。
...

这么牛X,难道是爱因斯坦转世?

网友D:
不明觉厉

网友E:
这非吾专长,不好回答。闪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