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请问如何测量程序运行时间?

楼主(2014-04-02):
在中断里有一段程序,我想知道这段程序运行花费的时间。
在DEBUG中加断点,看某个定时器到计数值好像不可行,定时器没有在断点处停止计数。
请问如何测量程序运行时间?

网友A:
调试中看那段程序对应的汇编(在线调试上面的窗口有),然后根据执行的语句算所需的机器周期,这个是最准确的! 用定时器可以的,你运行程序的最前和最后一句加上读取定时当前值(有溢出的话要考虑溢出的),然后相减,再减去读取这两个值的时间,一般是两个机器周期,就可以了,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试中看那段程序对应的汇编(在线调试上面的窗口有),然后根据执行的语句算所需的机器周期,这个是最准确 ...

确实是这样,唉,脑子真死板。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