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调试助手的问题

楼主(2014-04-02):
我电脑上的串口助手以前用的时候蛮好的,但是现在用的时候就用不了,有时候只能发送数据,收不到数据,我的程序是正确的,是以前验证过的。并且我在别人的电脑上用的我的同样的程序,同样的串口调试助手,都是可以正常的使用的,但是在我的电脑上就是不行,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pc机的串口也会出问题的 你找个usb转串试试

网友B:
换个USB口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机的串口也会出问题的 你找个usb转串试试

我用就是USB转232的,不过把条死软件设置成100ms自动发送的时候就可以了,但是只要是在100ms以上的自动发送或是手动的发送的话就是不行了,这是我的电脑的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USB口试试

嗯,,我换了其他的串口试过了的,但是还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C:
串口通信本来就是不可靠的通信方式,要进行拆包,组包的操作,而且一般还要加上crc验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我换了其他的串口试过了的,但是还是这样的问题

要不就更新一下驱动试试了,usb口插拔次数多了经常不好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就是USB转232的,不过把条死软件设置成100ms自动发送的时候就可以了,但是只要是在100ms以上的自动发 ...

发送的快了就不行了   没有遇到过
不过曾经给单片机用UART下载代码时   波特率高了就不行
这个与USB转串芯片有关系   用CH340或CH341就可以了
你的USB转串芯片是什么   可能性能不好

网友D:
软件原因

网友D:
或者换根数据线试试的

网友E:
pc的串口是个大坑。。。这几天用430接收的一直是乱码 一直以为程序问题,后来换了个官方实例还是乱码 才知道可能串口或者串口助手出问题了。
换了台电脑后一切ok

网友A:
引用 网友E:
pc的串口是个大坑。。。这几天用430接收的一直是乱码 一直以为程序问题,后来换了个官方实例还是乱 ...

pc机的串口经常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pc的串口是个大坑。。。这几天用430接收的一直是乱码 一直以为程序问题,后来换了个官方实例还是乱 ...

呵呵,着实是被坑了一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软件原因

应该不是软件的问题,软件是我调试好了的,并且是用过的,再说放在放在别人电脑上同样的代码和同样的硬件,是正常的,所以比较的确定不是软件代码的问题

网友F:
换个usb口,如果行了,就说明是usb口的问题。如果不行可能是线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软件的问题,软件是我调试好了的,并且是用过的,再说放在放在别人电脑上同样的代码和同样的硬件 ...

有时候 电脑不一定识别出来串口 最好重启一下电脑才知道的

网友G(2015-01-28):
调试时机器多几个串口,多几个串口软件,以备切换验证。

网友A:
引用 网友G:
调试时机器多几个串口,多几个串口软件,以备切换验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