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关于FRDM-KL26Z_SC例程的printf打印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4-02):
楼主,你好!
如果你使用的是FRDM,那么板子支持的就是UART0即PTA1以及PTA2两个引脚接到OPENSDA接口芯片K20D上作为虚拟串口。
如果你使用JLINK呢,想要串口,那么你就需要使用其他串口,比如UART1,而且自己外接232芯片上传电脑。
建议你还是直接使用OPENSD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如果你使用的是FRDM,那么板子支持的就是UART0即PTA1以及PTA2两个引脚接到OPENSDA接口芯片K20 ...

PTA1以及PTA2 在程序里没有使能uart呢,我把OPENSDA断开接到我的串口板上试试。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PTA1以及PTA2 在程序里没有使能uart呢,我把OPENSDA断开接到我的串口板上试试。
谢谢~ ...

有定义的,你要看代码啊,如下图:

你要是割掉的话,代码直接用。

楼主(点评):
谢谢,这么多天都没发现在这儿。 初始化就是繁琐。

网友A:
PE生成的代码肯定是比较繁琐的,但是也不难找,你顺着初始化的函数往下找,还是很容易找到的。

网友A:
其实PE的串口,你不需要看代码也可以,你直接看模块的引脚选择就知道了。
比如4楼图中的右上部分。
如果以后有问题,欢迎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