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STM32 Flash Loader Unable to erase flash

楼主:
Flash Loader 不能擦除STM32F207ZE  flash,使用ULink2 是可以擦除及下载的,串口通讯也是没有问题的,不知道怎么解决啊?

网友A(2014-04-02):
ZE 应该是 512K FLASH, 是不是设置错误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ZE 应该是 512K FLASH, 是不是设置错误的问题?

F2 是1 Mbyte

网友B:
这个软件没有用过  帮顶

网友A:
这是数据手册上的图
不过你这个也不一定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数据手册上的图
不过你这个也不一定是这个问题.

嗯,不是这个问题,偶尔在一部分电脑是可以擦除的,但大部分都不行

网友C(2015-08-20):
我也出现这个问题,换了电脑也不行啊

网友D(2016-06-12):
我也出现了这问题,请问最后是什么原因

网友E(2017-01-10):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请问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F:
STM32 ST-LINK Utility
用这个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