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功率的开关三极管管,用来控制8个LED灯的

楼主(2014-04-02):
(无正文)

网友:
如果是1对1控制,就用ULN2803
如果想省略节约IO口,就用DM134串行转并行控制
这个电流不一定要用MOS

楼主(点评):
OK,很好的建议

网友A:
2N7002

网友B:
1.楼主一会儿说三极管一会儿说N沟道,到底要三极管还是MOS管?
2.8个LED共150mA根本谈不上大功率.MOS管用AO3406,三极管用S8050.

网友C:
NPN 9013都可以了,

网友D:
1.5A的ss8050完全无压力

网友E:
N沟道场效应三极管2N7002

网友E:
引用 网友B:
1.楼主一会儿说三极管一会儿说N沟道,到底要三极管还是MOS管?
2.8个LED共150mA根本谈不上大功率.MOS管用AO34 ...

N沟道三极管

网友F:
ss8050 npn 1.5A  可以用一下

网友G:
控制LED灯,普通三极管就可以了,不用开关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