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元器件分组减小寄生电容

楼主(2014-04-02):
寄生电容:两个不同电位的金属相互靠近时会产生电场,存在电容效应,其作用如同一个电容器。
减小寄生电容的方法:保持电容器的引线尽可能短或者把元件分组以避免形成电容耦合。
请问“把元件分组以避免形成电容耦合”如何能减小寄生电容?经验不足,暂时不理解

网友A:
不是所有地方都那么重视寄生电容的影响,一般是在高速信号、射频信号、晶体等地方才会表现出来。减小的方法主要是减少平行走线,加大走线和有电势差的焊盘之间的距离。比如要减小晶体振荡器外部电容的寄生电容,就要把晶体和电容一起靠近单片机(或其他需要晶体振荡器的芯片),加大晶体走线和地之间的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所有地方都那么重视寄生电容的影响,一般是在高速信号、射频信号、晶体等地方才会表现出来。减小的方法 ...

你说的这些我之前了解一部分,还有的看了你说的之后感觉很有收获。谢谢!